显示器出现条纹

楼主(2018-04-28):
显示器出现条纹,上图,感觉是屏坏了,屏线接触不好应该不是这种条纹,请各位老大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
屏是坏了吧!!!!!!!!!!!!!!

网友:
屏幕一般坏得多!!!!!!!!建议先换个屏!!!

网友:
这个要是能修好的话也是没谁了,这多半是报废了

网友(点评):
有压屏机压一下就好轻轻松松修好了,不奇怪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直接跟客户说这屏报废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多,建议放弃了。。。

网友:
屏坏,直接扔破烂把。

网友: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基本上算报废!没什么修的必要了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直接跟客户说这屏报废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废品收购站伺候。。。。。。。。。。。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全屏花,换板也不行,估计报废了。

网友:
别修了,换个新的好一点。像这样还去修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帮助,拆开检查了,屏线没问题,宣布屏报废,客户在这买了台二手滴回去了,尸体留这了。

网友:
屏废了,换新吧................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回复,是屏坏了,已经弃修。。!!!!!!!!!

网友:
别修了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