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5G自动跳W键出来

楼主(2018-04-28):
来的时候,W键自己跳出来,键盘取了也会跳出来,去掉排容后,键盘取了W键,不跳了,但是接上键盘跳,换了一片键盘也还是跳,感觉键盘不是全新的。。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网友:
换过键盘还是跳W,一般不怀疑键盘.
先EC拖锡一下清洁看看,还跳查键盘线路静态电压那条线会变动,而采用弃原线飞线EC到键盘接口来处理.

网友:
键盘坏了当然会自动打出啊 这个是常识

网友:
先测下组织 ,拖下IO

网友:
如果换了新键盘 可以考虑刷下EC程序你这款我没有碰到过联想有一款自动按键串键我刷好过好多台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