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这是什么芯片 不认识 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8-04-28):
芯片爆了 上面的写着(PJ2366 1V)
小白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芯片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这是个二极管 找个一样大小的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二极管 找个一样大小的装上

谢谢 换上去了 还是不亮 不过适配器插上不闪了 主板可以通电 但是不显示 之前是插上适配器 适配器的指示灯不停的闪烁 适配器里面还有滴滴滴的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二极管 找个一样大小的装上

主板是 联想笔记本Z485。。。。。。。。。。。。。。。。。。。。。。。。。。。。。。。。。

网友B:
打下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应该是有短路

谢谢老兄 刷了BIOS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