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不开机

楼主(2018-04-28):
加电大短路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先测下公共点阻值

网友:
大短路要测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就是电容短路,不为0, 或者3--30欧左右为MOS管短路,可以用烧机法找出短路的元件

网友:
笔记本大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烧机法应该很快就找出问题来了

网友:
大短的机子我是最喜欢的咯要么简单要我我就不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