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大ic应该怎么焊接

楼主(2018-04-28):
尴尬今天焊接高通820的cpu,无数次,基本都是连锡,好郁闷,到底要怎么焊接,风枪是快克2008没有改装过,每次都有几个点连锡
cpu

网友:
用薄的植网

网友:
植锡网就可以还有锡稿................................................

网友:
植球不要太大不要太高,焊盘要平 ,加焊油,

网友:
锡镐别太软,拖平不能有毛刺,用无尘布轻擦可感觉到,加焊油,吹时不能直吹,先预热,从一边,可看到像波浪一样,亮晶晶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