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 3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8-04-28):
碰到一个MINI 3,拿到手不开机,刷机报错56,更换nfc芯片,刷机通过,能进系统,功能正常,但是有个问题,不充电,充电电池电量没有变化,,5V输入有,USB 芯片也换了,换了两个大电源还是不行,电池也换过,电池检测脚一个400多一个500多,正常,usb芯片地脚组织正常,尾插换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行,还会什么原因会造成不充电?大神来,求助!!!

网友:
已经解决,还是电池有问题 换了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