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D 主板维修

楼主(2018-04-28):
接到一块梅捷主板,AMD的,没看什么芯片组,开机不显,插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没复位!仔细看了下主板发现PS2接口处的保险烧了,用镊子短接复位有了,找个保险换上,开机复位跑码了,但是复位灯时亮时不亮,还是不正常,信号不稳定啊!考虑到有可能CPU供电芯片虚焊,加焊OK!

网友:
看到AMD的板子就烦,不知道加焊的会不会返修

网友:
加焊CPU供电会返修的兄弟,我碰到好几个加焊CPU供电芯片好的,但用不了一个月就又拿过来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也有可能是把周围的电阻加热了,要多测试

网友:
进来学习了,进来学习了
进来学习了,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