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进水机 有待机电流0.01-0.01 无3 5V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4-28):
联想Y430P 进水机 有待机电流0.01-0.01 无3 5V 不触发 刚开机清理腐蚀的地方 主要是I 110-128脚有腐蚀,还有南桥背面电容电阻有腐蚀,但清理后无掉件,无明星短路。清理后 插电 有待机3V 5V  可以触发 但电流到0.95左右 掉电,再短开关 可触发,出发3回这样 我直接拨电源插头 后  再插电 发现没有待机 3 5V了。。。。
待机电流 0.01  一阵后有时会自动升到0.02 但始终不能触发了。。
现在量的测试点情况如下:
待机IC 6 20脚  EN 无电压!导致没有待机3 5V电压出来!
开关有3.3V  按开关,EC IT8586  110脚有3.3V跳变
14脚 有 3.3V
109脚 LID_SW# 有 3.3V
93脚 RSMRST 无3.3V
124脚 SUSP# 无3.3V
70脚 EC_ON 无3.3V
99脚 PCH_PWROK 无3.3V
电池1.95V (这个对触发有关系吗?)

大家帮分析下 大概是什么问题引起 无 3 5V 待机电压了。
提供图纸给你们帮分析下:

网友:
IT8586E 中的 I/O 14脚 WRST# 复位信号

网友A:
看看RTC电路的延时电容有没有问题,没延时或者延时不足18MS会导致不触法,尤其是进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RTC电路的延时电容有没有问题,没延时或者延时不足18MS会导致不触法,尤其是进水的,

关于待机,开始清理完腐蚀的地方后,插电就有 3 5V 待机电压了,现在没有了。。会不会跟RTC电路有关?这款机器不装电池 可以触发吗?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你板子腐蚀的很厉害

网友:
rsmrst没电压,ec待机条件没满足,导致不开启待机芯片吧

网友C:
可能是多次掉电  电源芯片自动进入锁定状态  放电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要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电池应该也是一方面    一点几幅有点偏低啊

网友D:
进水机真得好麻烦,看下就头大,无短路不一定夹层里就安全,EC是加焊的还是换过

网友:
先把电池修正常再说吧,排除下:kaixin:

网友:
先修待机吧,一点点查

网友:
按时序查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多次掉电  电源芯片自动进入锁定状态  放电试一下

放电试过了,,开始以为是这个问题被保护了,但放电了 还是一样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真得好麻烦,看下就头大,无短路不一定夹层里就安全,EC是加焊的还是换过

进水机有时确实麻烦,EC是加焊,没有换。因为清理完后 开始还可以有待机 3 5 V 还可以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查呀                                                                                 ...

帮分析下,按照时序 现在缺少的电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RTC电路的延时电容有没有问题,没延时或者延时不足18MS会导致不触法,尤其是进水的

网友:
还是先修待机电压,开启型号正常都是EC发过来的,如果EC没有发出来,就要查看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读取程序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往往不止一个问题的,按时序查,先修待机电压,没开启就去查开启,!走捷径的话容易返修!

网友:
按照時序來  先看一下桥的待机条件 然后看一下待机芯片主供电 ref基准极限电流设定  再看一下线性3.3组给没给到EC 然后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待机芯片收到EC的开启3.5v信号  前提是EC的条件满足 最后 pwrbtn LID  充电芯片的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待机,开始清理完腐蚀的地方后,插电就有 3 5V 待机电压了,现在没有了。。会不会跟RTC电路有关?这 ...

这个机器肯定是不插电池有待机的

网友:
腐蚀的板子和进水的板子就是问题多!小元件坏的很多,仔细观察一下,再按时序进行测量!最好有波波检测就更快了!!

网友:
按这个上电时序查一下,您的这个板子确定跟您的电路图一致的话就按您这个图纸上面的查就可以了!

网友:
Ec取起来,看看下面进水没,不要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