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7P55杜蕾斯卡开机第一画面,诊断卡代码37不动。

楼主(2018-04-28):
接修一片华硕P55杜蕾斯卡开机第一画面。诊断卡37代码,插键盘鼠标无任何反应,在维修过程中,一般卡开机画面主要是外设引起,但是这板全然不同,首先拆掉声卡,开机同样情况出现,然后拆掉散热,发现南桥有个脚压破,果断干掉南桥,再次通电无果。心情跌入谷底。一火之下,拆掉IDE控制芯片,sata转接芯片,再次开机,靠    一个屌样。真的火了,再次拔掉1394  和两个网卡,,,,,,上电无语,37代码故障依旧。准备最后的挣扎,IO的信号彻底量了一番,什么48M啊,LAD总线啊,复位啊,等等,每个角都进行了重点检测。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干脆换了试试,结果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在干了时钟。可能过了3个小时了。在这样下去可能是要死人的节奏。特发此帖。跪请各位基地大佬出来给点意见,

网友A:
简单点刷个bios.................

网友B:
我手里很多片,网吧来的无从下手,这主板好重。

网友C:
由简到难,您都翻个底朝天啦,就回头从简单的想想。

网友D:
外设都干过一遍了 考虑南桥吧

网友E:
第一步就是换内存,然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刷个bios.................

不行  这肯定是刷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就是换内存,然后刷BIOS

这些常识肯定是做了   要不就不会动这么多零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外设都干过一遍了 考虑南桥吧

你在耍我吗  哥,已经干过了  还要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简到难,您都翻个底朝天啦,就回头从简单的想想。

CPU 换过,内存换过,  主板上该换的也换过   最后,,,,,

网友:
杜蕾斯??? 我考 。 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耍我吗  哥,已经干过了  还要干?

我以为你是加汗的桥呢?:$

网友G:
IO也是可以考虑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很多片,网吧来的无从下手,这主板好重。

现在还在吗    板子

网友H:
南桥的外设不止声卡网卡吧,还有usb口,很多卡logo都是usb口附近的转换芯片处短路引起的,这块查过没有

网友I:
你不能刷个BIOS 吗   老板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
37应该还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这些常识肯定是做了   要不就不会动这么多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没有。
37应该还是内存不过吧

哥  都是第一画面 了    你还说是内存不过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能刷个BIOS 吗   老板

刷了的   这些肯定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桥的外设不止声卡网卡吧,还有usb口,很多卡logo都是usb口附近的转换芯片处短路引起的,这块查过没有

这个我也是考虑过  也检测过    就是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也是可以考虑换一个了

图中已经上了IO更换过的痕迹

网友K:
华硕卡LOGO排除IO外设  南桥 就是查时钟了  包括各路时钟可能都一起LOGO卡住

网友L:
把8脚芯片摘了 3320系列

网友M:
桥坏的几率大 ,,,看样子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2018-05-29):
引用 网友L:
把8脚芯片摘了 3320系列

这个没注意  后头在看看    但是我感觉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桥坏的几率大 ,,,看样子是不过内存的。。。。。

都亮机了  还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卡LOGO排除IO外设  南桥 就是查时钟了  包括各路时钟可能都一起LOGO卡住

查过  就包括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也是查了   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