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显示,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04-28):
实地在校学员。
从万老师那领回一块故障板,防水贴已经是红色的了,证明主板已近进水,整板仔细观察一番,发现板子有少部分腐蚀。
进水腐蚀的板子可能引起的故障很多,先上电试一下,接电17mA,20mA以下的小漏电不管它。触发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当时心想,是不是捡了个漏?
断电上屏触发再看看,发现屏幕不显示。先按不显示故障来维修。一路打值,查供电,发现J4200上显示屏供电1.8V和没有,而且阻值无穷大,+5.7V显示供电座子也断线,按照电路图点位图,查了一下这个供电相连的原件,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相连的两个保险电感腐蚀了。打了一下值,发现和座子相连的一端无穷大,另一端阻值正常。二话不说,先把这俩货干了,然后短接。弄好后,再上电接屏触发,发现在强光下能看到苹果的LOGO,判断无背光。
再修无背光,一番背光工作条件查下来,发现显示屏背光回路2那个座子接口值OL,显微镜观察一看,座子的脚已经发黑,但是相连的电感那端阻值正常,本来想飞跟线的,但是没有飞线烙铁头。换座子吧,(为了保险起见,我是用风枪200度+烙铁350度拖下座子的,这样板子吹坏几率较小)在万老师那要了一块坏板子,拆了一个显示触摸座,(风枪300度吹下来的)。
低温锡托一遍座子焊盘,将好的座子焊接回去,再装屏上电测试。能显示,触摸也没问题。可能还存在其它的故障,因为板子有屏幕锁,测试不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同学,全程旁边见证:aiqian:

网友:
修的很好哦,下个月我也可以学手机了,期待和楼主技术一样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