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漏电松香烟熏法,更为便捷,更环保,更强大的方法!!

楼主(2018-04-29):
看到Iphone维修板块的撒松香粉测短路漏电,突然想起来前几天看到的用热敏纸贴在主板上,加电发热元件立马显示位置的方法,且不脏主板,环保,成本还不贵,还可以当便签用,还不用烟熏鼻子眼睛,感觉很赞,故而给大家分享一波。

网友A:
大面积贴合会不会有空隙不容易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贴合会不会有空隙不容易显示啊?

看什么主板 手机主板没问题,电脑主板会有点难。不过电脑主板你怎么搞都是有点难的

网友:
牛逼啊   下次试下 ···········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 热敏纸有带不干胶的

网友B:
修手机 这个还真可以试试

网友C:
有些小电容在大零件下面 能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小电容在大零件下面 能测到吗

有些很小的夹缝里生存的小元件就有点困难。当然了这只是一种方法,有需要是可以配合多种方法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 这个还真可以试试

嗯,这是一种方法,可以参考可以实际操作,你刚好方便就可以用上

网友:
好方法,松香法更准确,热敏纸法更干净。

网友:
表示严重支持!!!
淫才啊!!

网友D:
热敏纸是 打印的纸吗  求解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敏纸是 打印的纸吗  求解求解⊙⊙!

不是 热敏纸顾名思义就是对热敏感的纸,只要热纸上面就会显现,所以叫热敏纸。就是超市给你打的那种小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