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开机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4-29):
机型:联想Z570
芯片组:HM65+NV独显
板号:纬创LZ57
故障现象:开机后电流上到0.6几,不显示。
维修过程: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是个二修机,CPU供电位置已经被焊的发黄。

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端波形,发现其中有一相供电的波前不正常,于是更换了一对上下管,波形恢复正常,但还是故障依旧――不跑码,CPU供电是正常的。准备更换PCH桥,找了个测试的桥装上,故障还是一样,

网上下载了N个BIOS刷了个遍,故障依旧。最后把故障范围重新锁定在CPU供电上面,用示波器抓取SVID波形解码,发现PWM输出电压与SVID波形所要求的电压不一致,此时怀疑CPU供电芯片NPC6131损坏,于是找了个新的芯片换上,电流哗哗上去了,

看来桥也白换了。接上屏后正常显示,

挂上硬盘准备进系统测试时,发现进不了系统,U盘也进不了,每次到了启动界面就蓝屏,换了内存和硬盘还是一样,

后来想想,CPU供电处出现过故障,会不会CPU也坏了,于是更换CPU测试,顺利进系统。

 会员14717182元2023-3-24 09:01

网友A:
火力好猛,我也经常把板子吹变色,真不好掌握,温度低吹不动,温度高很容易发黄

网友:
厉害了,学习学习温度不怎么好控制

网友:
SVID  波形分析一下就完美了   老大

网友:
这么厉害 楼主也是够厉害了   够辛苦的了

网友:
修这样的电脑得收多少钱啊 我们这最低300以上

网友B:
你这桥干完板子还是亮光光的,用的什么BGA

网友:
好技术,羡慕,还是专业工具好,不是咱土炮可比。

网友:
怎么从svid看电压

网友:
这种料板很多我记得  通货来的 拆个芯片 拆个桥 比较好找

网友C:
本本修得少,示波器都不会用了,SVID解码,好高级

网友:
SVID是个什么信号。是CPU那边的吗/>?

网友D:
SVID怎么分析的 cpu供电需要多少电压?

网友:
      修到这种的一般cpu也就换了 这板子cpu供电问题烧u 啊

网友:
我也经常把板子吹变色,真不好掌握,温度低吹不动,温度高很容易发黄

网友:
厉害了,这个机器一波N折啊。。。。。。。

网友:
黄老师功夫确实是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老师的水平就是厉害 难搞的问题一样搞定

网友:
这么严重啊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

网友:
厉害是挺厉害的,不过修这么多成本下去也不少 时间下去也不少,报价太低对不起价格,高了,估计客户也不会接受的啊,整个维修过程值得屌丝们学习

网友:
ml猛龙过江。。。。。。。。。。。。。。。

网友:
cpu坏了不是直接不开机不显示吗,怎么会蓝屏????

网友:
楼主好历害,这种问题一样搞定。。

网友:
SVID和CPU电压解码不相等
不会看SVID的波分析电压正不正常 想学

网友:
黄老师每次发帖都是精髓
虽然高手也有绕路换桥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老湿,为啥波形图没有发出来?

网友:
大师分析一下svid电压波形怎么判断好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火力好猛,我也经常把板子吹变色,真不好掌握,温度低吹不动,温度高很容易发黄

这个温度控制需要看风枪口的类型 温度等 一般性修的多了对于各种板子心里都有点数 吹多久有的华硕的板子你吹旧了还会BOOM 芯片边缘的电阻都会炸飞掉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SVID怎么分析的 cpu供电需要多少电压?

百度都能搜出一堆 SVID的知识

网友:
厉害了,一代宗师!SVID波形解码分析电压不对,不跑码!涨知识!666!

网友:
前天也修到一个Z570板子也是同样CPU供电部分出问题,还会自动上电,主板修好了,I5 CPU还是坏的,最后客户还不修了,真是尴尬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

网友:
老师修机就是六,先定一个目标,向老师一样六!

网友:
好技术,我也来看看看。。。。。。。。。。。。。。。。。。。。

网友:
这个换板子吧 不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桥干完板子还是亮光光的,用的什么BGA

你们两个是拖吧在这打广告来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就是灌灌耳音。真正让我去修也就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都不怎么会用示波器。。。。。。

网友:
不跑码?笔记本没有几个跑马的!你用的什么检测卡啊!?修电脑也要望闻问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本修得少,示波器都不会用了,SVID解码,好高级

怎么样从svid看电压,这个是重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温度控制需要看风枪口的类型 温度等 一般性修的多了对于各种板子心里都有点数 吹多久有的华硕的板子 ...

那你是要有多猛,还能吹炸了,风枪我就用5挡,快克850A,吹啥都是这个温度,也从没把什么板子吹炸了,顶多吹的次数多了板子发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是要有多猛,还能吹炸了,风枪我就用5挡,快克850A,吹啥都是这个温度,也从没把什么板子吹炸了,顶 ...

我胆子肥 温度都开的很高 除非有的芯片容易吹坏的会降温慢吹  其余都是高温

网友:
难搞的问题一样搞定牛逼..........................

网友:
牛逼 就是高手 。。。。。。。。。。。

网友:
誰修的,都沒有跑過內存,去吹那個芯片,瞎修吧

网友:
厉害,我到现在都还不会量主板的电压。可怕

网友:
svid我i还是要仔细研究下,是个好帖子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电压偏低 仔细查下  、。。。。。。。。。。。。。。。

网友:
老师的水平就是厉害 .顶起666666666

网友:
  原来CPU 供电 正常之后,复位也出来, 回会影响补跑马的还是CPU 供电 波形不正常造成的 不跑马

网友:
这 古董  买片 板子 200大洋。。。至于这样折腾。。。。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不错,很好的思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真  不会 搞   要 好好学习

网友:
技术嘎嘎好还是去实地学的好啊

网友:
分析的太完美了 。。。。。。。。。。。。

网友:
船长的帖子,思路清晰,经久耐看,先收藏下

网友:
为什么还加密了呢 ?经典故障就是不能随便看的对吧  ?

网友:
温度不怎么好控制,大孔吹,一会就发黄了

网友:
老师水平  就是牛啊   我早晚回去在学一次

网友:
这板子cpu供电问题容易烧u.............

网友:
resistance can miss there.... use schematic diagram to solve this problem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  我有要70不加点,只有待机0.1 boos电池有点

网友:
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

网友:
涉及的信号太多了,看起来都很吃力

网友:
复位信号收到没有  EC到U供电信号

网友:
这就是技术加精英的代表,呵呵!!!!!、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