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鼠标会被无线鼠标取代吗?

楼主(2018-04-29):
无线鼠标无束缚,使用灵活,但续航能力差,个人感觉玩游戏时有延迟问题;有线鼠标不存在续航问题,但使用不够方便。未来有线鼠标会被无线鼠标取代吗?说说你的理由,来预测一下。 不好意思我来补充一点,取代的意思“排除别人或别的事物而占有其原本的位置” 流水化作业取代了手工作业,但现在手工作业可能会因为manmade而更昂贵; 汽车取代了马车,但现在马车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买的起的, 还请各位知友不要咬文嚼字。

网友:
我觉得在网吧有线鼠标就不会被取代

网友:
不会,因为买电池公司不给报销

网友:
唉,保密条例里规定,涉密计算机不得使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和无线网卡。

网友:
这个我知道

先说观点:不会取代。再说理由:

首先针对@赵雨函 同学所说的,无线鼠标的精准性和手感。其实现在民用的无线鼠标确实精确性,手感比高档的有线鼠标差很多,但是不可否认,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科技的发展一定是领先于应用的,其实在军用方面,类似无线传输数据已经可以做到和有线一样的性能,并且随着科学的发展,真要做一个手感好的无线鼠标绝非难事。

最重要的原因是:数据安全。我曾经在国家重点保密单位有过工作经历,单位里的保密手册里明确写明了不能使用无线鼠标。因为无线鼠标传输的信息很容易被窃取,如果使用加密的传输方式又会增加很多的成本,并且有线鼠标非常安全,没必要为了用无线鼠标而投入大量经费研发保密的无线鼠标,并且还要有数据安全师,密码专家定期维护与检测。

所以,有线鼠标的安全性保密性可靠性都比无线的好,并且由于保密性好,所以无线鼠标应该不会在近几年消失,至少在涉密场所。

网友:
如果无线鼠标能语音提示它在哪,我就相信它能取代有线。

网友:
被取代不代表被淘汰了。就比如智能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还是有人喜欢功能机一样,小众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楼上所说的高端游戏领域显然是小众市场。

我自己的经验是,自从买得起无线鼠标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有线的。原因是有线鼠标的线太麻烦。我的桌子比较乱,键盘和显示器之间有各种资料啊书啊什么的,一不小心就压到了鼠标线,要经常整理桌子才能正常得用鼠标。有了无线之后这个麻烦没有了。

楼上说的几个无线的缺点,充电方面,之前用过一个无线鼠标,每三个月左右要换电池。比较痛苦的时候是忘了买电池和废电池的回收问题。不过现在已经有可充电的鼠标了,目前手头用的这款,每次充完电可以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没电了会提示,睡前插上充电即可。紧急情况也可以充着电当有线鼠标用。

还有重量的问题,其实是摩擦力啦,因为鼠标的重力被桌子克服了。虽然摩擦力一定程度上和重力有关,但通过调整桌子和鼠标的材质,这一点是可以克服的,或者说和有线无线没关系。

还有驱动的问题。从来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用过微软、罗技、双飞燕、雷柏的鼠标,并且在Windows和Linux上都用过。基本功能都没问题,除了罗技的自定义按键在Linux上要配置一下。

网友:
哎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各位知友,有几位是打游戏的。不只是不需要电池,无论是精度,延时还是手感(包括人体工学设计和均匀的重量分布,无线鼠标因为要放很重的电池,所以手感特别差),有线鼠标都比无线鼠标要强很多。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鼠标一般就在跟键盘同一个平面上,在键盘右边一点的位置,而有线并不比无线麻烦到哪儿去。同意@YeungKc 的说法,“我天天都在這裡用鼠標,又不是離顯示器五六米,為什麼我要用無線?”

请不要把你们个人的需求当成所有人的需求。细分市场里有很多特殊需求的高端用户。还别嫌弃这个市场小,高端游戏鼠标一个能卖几百上千,比一般用户的几十块的无线鼠标利润大多了。

--

还有说最终会被触摸技术取代的,请问你们有没有玩过 iPad 上的 Call of Duty 系列?感觉触摸射击有 PC 上的鼠标射击方便精准吗?我认为人类设计工具就是为了强化人的能力,所以只要一个工具能在某几个方面强化人的能力这个工具就是有价值的,而 Jobs 带来的回归手指的潮流不是永远正确的——比如绘画的时候,你觉得是笔绘方便还是鼠绘方便还是触绘方便?对不起,触摸能画画?拜托看看科幻片里的科学家们在虚拟屏幕上费劲儿地移动着手臂来比划手势,累不累啊?正常坐姿下人的眼睛是平视显示器的,如果触摸显示器的话,手臂必须离开桌子。而且随着显示器变大,或者在多显示器工作模式下,手很快就会感到疲倦。而如果将显示器平放或者侧放在桌面上,又需要低着头看显示器,加剧颈椎负担。
鼠标的牛逼就在于“人的手既可以滑动较小的距离来获得较大的移动,也可以滑动较大的距离来进行精确的定位”,请问像我这样手指不细一按屏幕上就不知道点儿在哪的,触摸技术适合我工作么?我负责任地预言,触摸技术就这回事了,它差不多得到了足够多的份额了,触摸技术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输入技术,让我随口说个百分比的话最多就30%。

至于有些知友还提到了眼动技术 xD,眼珠子转几分钟就够喝一壶的了。

--

好的我一年后回来编辑这个答案,回复以下评论中几位知友的观点。首先是  @Uiazoul 以及其他几位知友提到的「手感啊,电池重啊,灵敏度啊,这些都不是问题,无线鼠标再发展几年完全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 总结性地说,如 @Uiazoul 所言这些确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的研发人员、金钱、时间和足够的投入回报(成本与回报很重要,设想假如研发一个游戏性能跟有线鼠标媲美的无线鼠标需要投千万甚至上亿呢?)。
  • @zcw gaizhili  我知道你最后一句的意思,但是你的评论中的「还有续航,成本问题,按照技术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改善的。」这个论断有逻辑不严谨之处。一是没有理由认为一切都可以完全改善,物理的边界极限就改善不了,比如场的传播速度,这与我最后一点提到的意思一致;二是即使能改善,也要考虑如前一点所述的研发成本和回报预期的问题。
  • 如果说终将会取代,那么这个问题就像问我「你觉得你未来会死去吗?」一样毫无价值。原题里说的「未来」并没有说多久,我指的也是短期,几年、十年。否则这个问题有任何讨论价值吗?
  • 还是如我之前的观点,鼠标一般位于台式机的键盘右侧、或者笔记本电脑的右侧,与计算机主体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有线鼠标即使有些不方便,但绝对不是致命的。
  • 因此对于一些拿数码相机和柯达胶卷来类比有线鼠标和无线鼠标,我认为这个例子不恰当:胶卷相机较之于数码相机,其不便性实在是太大;而无线鼠标和有线鼠标之间,并没有这么大的矛盾。
  • 电池技术瓶颈不是一天两天了。
  • 说下最致命的问题,无线鼠标需要把指令编码、通过无线电波的形式发送到接收器、再由接收器解码,转换成对应指令。你们知道这几个转换过程需要占的时间,很多细节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缩短或者消除的吗?

另外临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安全问题!!!!!是的没错,在军事及涉密领域,你知道使用无线鼠标有被侦听和远程操控的危险吗?什么你说我跑题了?题主这个问题根本不好,一没指明未来是多久,二是并没有限定民用领域!

网友:
怒答!潜水多年总算遇到专业对口问题了!泪!(略微广告性质 不喜请忽略 利益相关)

答案是肯定的,有线鼠标一定会被无线鼠标取代。

所在公司算是外设行业龙头了,相信我们的新品开发规划和现有产品销量分布也能大致反映市场趋势。

1)普通办公、家用鼠标

这一块无线取代有线已经毫无疑问了,简单说说。

品类来看:我们在售的有线鼠标产品只能缩在50-100RMB区间,两款产品(M105和LS1),而无线鼠标多达2、30款,覆盖100-500全区间。即使在50以内,小厂商的无线鼠标也是遍地开花。

规划来看:n年前我们就没有开发有线鼠标的计划了。。。

销量来看:有线无线一九开

2)游戏鼠标

重点说说,必须承认有线鼠标在此领域仍牢牢占据主导地位,雷蛇Deathadder,罗技G1 Mx518 G500都是经典永流传,见图:

为什么?用户痛点题主已经提到了,我们用研也证实了:
一是电池续航,
二是传感器技术(连接稳定、定位精确、唤醒快、无延迟等等等等),
三是价格(罗技G700s,雷蛇曼巴,都在千元上下)

可以说只要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家用鼠标领域里无线革命之风必然会吹遍游戏领域(毕竟在鼠标性能一样的情况下,谁会希望桌面被线纠结呢?)

说到这就不得不打广告了:罗技G602无线游戏鼠标!

续航:2节AA电池驱动(嫌重一节也可以哟),游戏模式下(0.002秒报告间隔,2500DPI),续航250小时;办公模式下,续航1440小时。本人从5月份拿到样品,到现在10月份了,没电?是神马?换电池?没听说过~LOL低端黄金V(钢铁烈阳 哦神棍德 求撸友~),WOW低端JJC2000分,算是重度游戏用户了。

传感器技术:采用和G100s G400s有线游戏鼠一样的传感器,经过节能和连接方面的优化,瞬间唤醒,不跳帧不短帧,0.002秒延迟。。。有吹牛之嫌,不过使用感受的确不好量化,LOL低端黄金V(钢铁烈阳 哦神棍德 求撸友~),WOW低端JJC2000分,算是有发言权的重度游戏用户了,也欢迎大家去amazon、JD看评论。

价格:就不打广告了,有兴趣可以去搜,只能说是把无线游戏鼠的价格拉到了主流价格区间之内,让想体验无线便利的玩家不会因价格而却步

我们开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就是让无线游戏鼠走进千家万户Gamer家~

最后总结,
家用鼠标:无线鼠已是主流;
游戏鼠标领域:电量、连接、价格三大无线硬伤,我们能解决,其他厂商应该很快就能跟上,阻碍无线鼠的壁垒不在了,玩家的观念也会慢慢转变,谁想天天拖着那根线呢?
所以无线鼠必然取代有线鼠。

至于鼠标这种输入方式会不会被取代,就不再本题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

@Alone 的观点比较有道理,价格我们只能说是进入主流,真正低价从质量、成本和技术角度短期内的确无法实现,循序渐进吧。
至于少一根线是不是至关重要,仁者见仁,对于我这种桌面乱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用研也证明100个玩家里远不止1个喜欢无线的便利而购买(在性能和有线一致、续航足够长的前提下)

------

附赠内部培训花絮~

星际2真呀真开心

擦!一激动鼠标游到奇怪的东西里去了

正是大神微操关键时刻,赶紧拔出来!

好多线。。。

玩儿蛋去吧!

淫僧苦短,其实你可以这样

网友:
反对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无线取代有线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无线鼠标延时,精度都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里这个相当的高度是指,在鼠标应用过程中,短板是人而非鼠标。比如我现在用的罗技G700,经常令我困扰的不是几乎不存在的无线的延迟,而是充电时那根线太硬太影响手感。回到无线鼠标,而现在无线鼠标在电子竞技方面没有取代有线的原因,就是高精度低延迟的无线传输技术成本相对不易控制,普及有困难。这里大胆猜测一下,80%的知友鼠标价格恐怕都没有超过300。
-----------------------------------
以下为“痴人说梦”时间
-----------------------------------
现在无线充电技术已经在一些手机上出现了,相必是可以满足鼠标这种小胃口的电器的,未来也许就会出现与鼠标垫整合在一起的无线充电器,进而在电力方面彻底解放无线鼠标。
-----------------------------------
电子爱好者,欢迎拍砖

网友:
不会。

SENSEI目前最伟大的SENSEI无线,依然是有延迟的,

未来技术再怎么厉害,也做不到没有干扰的信号从传输,延迟都很大,

因而有线依然是最伟大的设计。

网友:
怒答!!
    一楼@赵雨函 对无线鼠标的认知还处在4年前的阶段 , 那时候无线鼠标信号接收差, 有效距离短, 延迟高, 解析度低。  现在非常多的电竞游戏比赛都改用无线鼠标, 很多无线鼠标生产厂商也成为电竞游戏比赛的赞助商, 因为无线鼠标已经不是四年前的无线鼠标了。 我用的罗技 g700 , 最高dpi 5700, 信号传输延迟小于 1ms 绝对没有你说的那种。 我本身也是fps游戏专精, 绝对没有你所说的什么移动鼠标以后有拖拉延迟之类的。 如果你觉得移动鼠标有延迟。 进入显示设置里讲 vertical sync( 垂直同步) 关掉, 效果立竿见影, 这是显卡不够给力。

    而且本人喜欢重的鼠标,这是见仁见智, 没必要说放个电池在里面重量分配不均匀@单英晋 所说, 鼠标平动远远多于转动。 我一点也没觉得一块电池放在里面是个累赘。 以前曾经用过 cybrog RAT 7  。 是可以调重量的底下有砝码, 我是一定会把所有砝码都加上去的。

    关于电量问题。 现在的电池技术已经不会对鼠标续航有所阻碍的, 一次充满电用16+小时绝对不是问题。 即使是调整到最大游戏模式(最小延迟,最强信号接收) 也能撑8小时以上。 然后不打的时候就把usb线一插充电。

    无线鼠标最大的阻力就是价格了, 好的无线鼠标动辄一两百, g700 刚出来的时候80刀的高价真让我犹豫了一下。 但是咬咬牙买了以后发现绝对是一个值得的付出。 在有限的预算之内需要一款可靠,精度高的鼠标, 还是有线较有优势。 如果抛开价格不谈,最好的无线鼠标 在大部分层面上, 完全可以匹敌最好的有线鼠标, 在有些地方甚至会超越有线鼠标。

    所以我认为 , 无线鼠标绝对会替代(但不会替代所有, 例如@羽扇纶巾 所说的网吧这种特殊情况。。。。)有线鼠标成为主流, 技术越来越成熟, 制造工艺越来越完善, 制造成本越来越低, 有朝一日家用电脑一定都是无线键鼠的天下。

=====================================================================
私货:
上课的时候翻到这个问题看到第一名的答案感觉他感情把人都当傻子了??? “哎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各位知友,有几位是打游戏的。” 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有木有??? 觉得需要打很多就没有在手机上码字。 回到家立马怒答!靠幺!!用一楼自己的一句话说 “请不要把你们个人的需求当成所有人的需求。”

网友:
等到绝大多数人们觉得有必要用无线取代有线的时候,那么鼠标这个东西也到了被取代的时候了。看过外设天下很多的评测贴,似乎真正玩儿游戏或者搞外设的人对有线无线的连接方式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手感,是体验,而似乎单纯的这种有线和无线并不能带来很大程度的飞跃。同时,由于目前的技术因素,如果想要实现同样的技术指标,如响应速度、延迟等,无线设备的成本要高得多,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花费过多成本显然得不偿失。无线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超越,这跟计算机与计算器的关系不同,而像蔬菜与肉的关系,不同的用户有着不同的需求和爱好,无线只是提供了一种更清爽的选择。因此,个人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线无线仍然会并驾齐驱。

网友:
体感游戏成为主流前是不可能的

网友:
以有限的几十年鼠标使用经验,我来怒答一波,哈哈。
先说结论,视情况而定,家用和办公中无线鼠标有取代有线鼠标的趋势。至于电竞或者其他专业领域,依然有线为主导。
上干货:
家用和办公:
在偶然的机会中,我曾有幸与某国际品牌的鼠标产品经理有过较深的探讨,家用和办公无线鼠标考量取决于续航、续航以及续航。是的,谁没事愿意给鼠标充电或者换电池玩。
那么延长无线鼠标续航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光学传感器刷新率够用即可,比如刚好够用的DPI。换而言之,DPI越高,鼠标功率越大,续航能力越低。然后才是无线传输方式、响应间隔。
举个栗子!以下是罗技G900,各方面简直无敌,无线1ms响应,最高12000DPI。但续航时间只有36个小时,所以不会是日常的考虑对象。
但如果是MX MASTER 2S,额定DPI只有1000,续航2个月以上。爽歪歪。
其实家用环境中替代鼠标的形式还有很多,比如触屏,手写板,在家嘛,娱乐环节通常都更多一些,不过如果只是为了追剧,将视频串流到电视机,使用什么还真无所谓。你看诺基亚还嘲讽过苹果手机竟然只有触摸屏没有实体键盘,输入如何如何反人类,结果……
电竞或者其他专业领域:
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通讯的稳定性。家用如果因为无线通讯偶尔丢掉几个鼠标移动点击、移动的信息,完全没问题,再挪挪鼠标就可以啦。
问题是事关千万美刀的顶级赛事,比如LOL、Dota 2,做错、丢失一条鼠标指令,全盘皆输,哇,好伤!!!假设你是顶级职业选手,千万美刀就看下一盘,让你用无线鼠标上,敢不敢?
聊点技术细节。无论是鼠标收发器还是蓝牙,本质都是2.4G频段的通讯,有没有觉得眼熟,你家的Wifi信号也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这个频段的信号,当然那这两年5G Wifi越来越多是题外话。
蓝牙用来电竞我肯定是没听说过了,不过关于收发器,大厂和小厂之间的规格也有很大的不同。严谨的厂商会锁定2.4G频段中的某个小段,成为鼠标和接收器之间的专用频段。但如果想节省成本,小厂可能不会锁定频段进行测试。仔细想想,我们之前是不是也提到Wifi使用的是这个频段,没有错,最终就会导致你的WIFI、手机、平板、智能手环都有可能对无线鼠标造成影响。这里的影响可能不是中断通讯,而是一瞬间的信息丢失掉,但足以致命。
相比之下,线缆都会有屏蔽包裹,影响可以缩小到忽略,但也不能百分百保证没有。毕竟时下电竞因为键鼠导致某个比赛局面重开的情况时有发生,电竞裁判也很是头疼啊。
再再扩展一句,专业领域其实也不一定用鼠标。比如我参观过某部队的信号通讯车,人家用的是轨迹球大概是这个样子,下面图片是从网上搜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鼠标后面是有线还是无线?
至于鼠标手感,尺寸,左右手,按键的位置和频繁度,外观的考虑,有线和无线情形相当,但不属于无线鼠标与有线鼠标之间的话题讨论,这里不再叙述啦。
说白了,日常买无线,逼格高。如果你想守望先锋打天梯,稳妥期间,买个有线是最理想的。
—————————
爱活网在知乎上的回答
·爱活网官网
·下载APP

网友:
我天天都在這裡用鼠標,又不是離顯示器五六米,為什麼我要用無線?為什麼我要去折騰換電池,充電?

网友:
无线鼠标和其他无线设备一样 都是不允许出现在保密场所的 所以 有线鼠标拥有存在的价值,到在普通消费电子领域,无线鼠标会逐渐替代有限鼠标。
用上替代与否关在在于用途。

网友:
必然会,不过鼠标这东西可能消失得更快

网友:
目前早应该把有线鼠标取代了,现在的无线鼠标2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用有线鼠标只是因为他们老古董而已~

有线鼠标应该只用于两种地方:打游戏害怕延迟,这时候可以考虑罗技G700这种可以有线也可以无线连接的鼠标。还有公司里,为了安全问题可能会禁止无线键盘鼠标,怕无线信号传输键盘数据泄密什么的。

更新:
真是奇怪,怎么那么多答案说不会取代有线挺好的。还有说有特殊需求的。特殊需求和取代有什么关系?机械键盘还有卖呢,没被取代吗?毛笔还有人用来写字呢,你在用吗?

还有说电池不方便的,几个月换次电池就不方便了,每天连着个小尾巴就方便了?那手机还得每天充电呢怎么办?

鼠标线是个很累赘的东西,鼠标还不像键盘那样一般是不动位置的,鼠标一移动,线就成了累赘,尤其是机箱在桌面下面的时候,鼠标线会有重力牵着鼠标。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鼠标线固定住,有很多显示器支持这种功能。但是固定住后线长也就固定了,所以你的移动范围不能太大,要么就是线不够长,要么就是线被挤压了绊到鼠标。

你们是不是都没用过无线鼠标?不妨随便买一个用一下感觉一下好吧,用一个礼拜,看你还想不想用回有线。

网友:
不会,在有保密需要的地方不允许使用无线设备。

网友:
其实我有个想法啊,把有线鼠标的线从鼠标上移到鼠标垫上。
然后鼠标和鼠标垫之间搞个通用接口,鼠标垫给鼠标无线传电,鼠标通过NFC把数据传给鼠标垫。
岂不美哉,

网友:
这个都不是我们要干的事,那是研发厂家要考虑到的事

网友:
被取代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很正常。科技发展太快啦。

网友:
不会!就像当初无线网想取代掉有线网一样!不可能的

网友:
取代不了无线延迟对于有线来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