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G6-SL7S2 不充电

楼主(2018-04-29):
机型;战神G6-SL7S2

故障;电池不充电,可以放电,系统下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正在充电,但是电池电量始终不上涨,客户描述说,一直插着电源很多天没用,结果就这样了。

根据客户描述,直接怀疑电池坏了,买了一块电池换上 还是不行,当时考虑是不是买的电池是坏的于是退回去,又发来一块还是不行,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了,是主板的问题,ok,拆开检查,充放电ic是
OZ8685

直接换了一个,刚换好竟然充电了,可以只维持了几十秒而已,又完犊子了,开始测量各脚情况,当测量到13pin时,电压是电池放电电压11v,这是异常的,电压偏低,bst应该高于电池电压才对,于是更换了升压电容pc1160,故障解决了,目前充电几小时了,稳稳地ok。
测了几个脚的电压 跟波形;

    2pin;3v
    3pin;0v
    7pin;2.3v
    8pin;2.3v
    9pin;3.3v
    10pin;波形如图几段的波
    11pin;波形如图几段的波
     13pin;波形如图电压在18v左右
     20pin;波形与10脚类似,电压13v

网友A:
如果是我修。测完各个电压再换芯片。BST肯定高于电池电压的。低了明显不正常。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B:
不充电确实是不好修啊,特别是没头绪

网友C: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一样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修。测完各个电压再换芯片。BST肯定高于电池电压的。低了明显不正常。楼主捡到钱了

我是属于那种能不去分析就不去分析 能不去测量就不去测量,实在没招了再去看图纸测量那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一样优秀

第一点就是坚持住,还要有足够的兴趣,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确实是不好修啊,特别是没头绪

有点不充电确实很不好弄,特别dell有些板载cpu的 很恶心。

网友:
好技术,羡慕,还是专业工具好,不是咱土炮可比。

网友:
我靠,4楼怎么就复制别人说说说,没点创意,呵呵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神舟戰神G6-SL7S2不收費

网友:
修好了不错,不过就是挺折腾的。。。。

网友:
楼主好水平,学习了············

网友:
修不充电修的少,还没完整的思路,又学一招,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2020-12-05):
我的如你所说 已经解决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

网友(2021-02-20):
  哈哈 有学习了 不错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