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551烧ec,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04-29):
屡烧EC,换好ec后使用最长时间不会超过1个星期,最短是几秒钟,根源是它。

网友A:
插拔次数过多导致?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呢。。。。。。。

网友:
这个确实没想到啊,:liuhan:太诡异了

网友:
已经修道过两台了,换EC和接口,还有一个cpu烧了,放弃

网友:
这个如果没看出来。真的是挺惨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机烧得,下次遇到也该留意这个吖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这个确实要注意,信号检测引脚不好,导致和19V直连了

网友:
不管他什么问题  先四周巡视一圈 拆出板子也不例外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这个问题修过三例了 不过太过于明显懒得发帖子  这次由你来引领潮流

网友:
华硕ASUS这一点没DELL有经验...Dell一直有针的 表示没有这种烧EC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拔次数过多导致?

是不是插的太深了,太用力了。

网友:
通病无疑,IT8585E

网友:
这个好东西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连EC和电源口一起换呗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之前我在哪里看到过,说是烧EC,要准备好EC和电源头,这个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华硕的机器。

网友:
遇到过几台 这个机器的EC还有程序  必须换剪板的才行

网友:
这是要更换电源线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网友:
就是比较诡异的说   意思是插座19v窜到中间的适配器检测脚 那么就直接干掉了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