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50 2G显卡装不上驱动,求教

楼主(2018-04-29):
华硕GTX750  2G显卡装不上驱动,求教

网友:
具体型号说下 我把BIOS传给你

网友:
之前什么问题  花屏的话  就是显卡主芯片问题

网友:
装不上驱动可能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主芯片应该好了

网友:
显存或者芯片问题,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你拿个吹风机  对着芯片吹,试试有效果!有工具,清理干净显卡。清理干净散热膏,洗板水 洗洗核心周围。等她干了之后,加助焊膏,核心四周都加点,然后280度,旋转这个吹。1分钟左右,在吹核心背部,温度可以用380,旋转吹,一两分钟之后返回来,吹核心 ,旋转吹。自然冷却在上机器,一般不建议直接做假焊核心,你应该先打值,金手指可以打出来虚汗的,

网友:
BGA直接干                    BGA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