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DDR15V_EN 是怎么发出来的?

楼主(2018-04-29):
DDR15V_EN,怎么也发不出来,我头大了,我只想知道工作原理,我怎么也看不懂没有其他电路参与工作,怎么发出DDR15V_EN,不懂原理就没办法继续往下修,只要告诉我怎么发出DDR15V_EN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图纸呢 , 板号也不发出来

网友:
DDR15V_EN应该还有个上拉的电压吧?在SLP_S3 SLP_S5 APX_PSON三个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发出DDR15V_EN了,只要有一个不正常就会拉低DDR15V_EN

网友:
我知道了,芯片内部提供一个上拉电压,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我还在那死修,其实只要换个芯片就行了,我没有同样的芯片替换,虽然找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搞的,cpu烧了,白忙了,就当是增长经验吧

网友:
是不是搞修理的哦,别动不动就换芯片的,小心故障板被你整成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