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开机滴滴滴

楼主(2018-04-29):
戴尔的电脑开机之后风扇转,电源灯有显示,但是一直滴滴滴,感觉在报警,请问 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要看 响几声  7声北桥 8声显卡

网友B:
看响几声啊?感觉楼主不是搞修理的,发这个贴子是不是想弄点下载分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的故障相对多 具体要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 响几声  7声北桥 8声显卡

8声显卡,但是没有修,那个是同事的,我平时不修电脑,没把握,修坏了不好,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响几声啊?感觉楼主不是搞修理的,发这个贴子是不是想弄点下载分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大佬们确定一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的故障相对多 具体要查下了

嗯嗯,好的,谢谢啦,以后多多跟你 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