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按开机键不开机

楼主(2018-04-29):
手机故障】客户拿来说之前没电自动关机,充满电不开机。

【故障现象】插数据线,看到电池满,按开机键没反应。

【故障分析】按客户所说,功能正常,只是按键没反应的话,只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维修过程】拆掉屏,电池扣上,量了下J4700 4号脚,0V;R4710 1号脚1.8V,2号脚1.8V。考虑到这个UMT进水板子,先换个J4700座子,4号脚还是0V。拆J4700,焊盘打值OL,竟然这里板层也会断线,那就飞个线吧。维修结束。

【分享原因】第一次碰到这个地方板层也会断线。细心就好。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 帕金森手 是修不了这个。。。。。。。

网友:
不错、挺给力额啊!这就是细节啊!要是我直接就飞线了!

网友:
这应该不管有没有充满电,都开不了机吧

网友:
进水机问题最多,修起来最头疼,楼主好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