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华擎的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8-04-29):
CPU供电正常,就是不复位,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明知道是那几条信号的问题,却不知道怎么下手,但疼

网友A:
型号都不说一下,叫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不说一下,叫大家怎么帮你??????

有没有维修方法,好多这样的主板,没有图纸就修不了

网友:
没提供太多检测,查过IO吗?

网友:
你就只说个不复位,叫别人怎么帮你。有很多问题会引起不复位,首先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有无掉料,断线。。都正常还不复位,就查电压芯片的vrmpg信号是否正常到桥,按时序走

网友:
cpu电压有了,不一定其他的电压都正常的,前面的电压也都查一下,如果电压都正常了,那看一下有时钟没

网友:
从PCIA11脚跑线查跑过的元件再从IO的复位脚跑PLT复位跑完后测CPU假负载的CPU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