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

楼主(2018-04-29):
联想IH61M主板,故障不触发,,,测量PCIE B10脚没有3.3V待机电压
论坛有该主板图纸,下来查看B10脚是接+LAN_3VSB,连接在Q55的D级,测量Q55 G S极都有3.3V,D没有,于是直接短路GS,,3V过来了,可还是不能触发
看来直接短个电压过来不行啊。查下条件把。测得Q57,B极有电压,确没有导通,于是试着直接短接CE拉低Q55 G极,3VSB出来了。。再碰触开机针,正常开机点亮。。。索性直接拆了Q57,亮线CE 收工。

网友:
图文并茂,好经验,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法,直接,果断。不过有个疑问,Q57为什么没有导通呢?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得上。。。。。。。。。。。。。。。。。。。

网友:
q55是p管,这种设计好像不多哦

网友:
这是开启线路问题主板待机电路没短路就可以强行开启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拆管就行貌似很多为了方便都这么做

网友:
Q57,B极有电压,那么Q55 G S极都有3.3V,就是Q57坏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经验,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错的思路,在现实维修中就是要这样效率第一,不用去过多的分析为什么电压不正常,创造满足条件修复就可以。

网友:
进系统测一下网卡吧。                                      。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主板,不过我的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法,直接,果断。不过有个疑问,Q57为什么没有导通呢

网友(2018-05-31):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2018-09-17):
这样子不知道对网卡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法,直接,果断。不过有个疑问,Q57为什么没有导通呢?

估计就是他坏了 ,楼主没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