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70找不到独显

楼主(2018-04-29):
版号ZIVY1 LA-B131P 显卡AMD 216-0846033 BIOS也刷了 显卡各个电压也正常,求大神指点!
显卡

网友:
条件都正常就只能换显卡 3.3 1.8 1.5
主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现在较新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只有换显卡芯片。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的板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网友:
一般这种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换卡试下 打黑胶的。

网友:
显卡问题 交换联想 300 支持对发

网友:
有条件就换显卡啊,你都说是AMD了。没条件就换板吧,现在大部分都能交换,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