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小白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8-04-29):
初学小白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如图:像一根铁丝?  是不是随便找根铁丝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J JUMP的意思,跳线

网友B:
这是铁丝
                            ...........

网友C:
不是同行的同志,直连,就是一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行的同志,直连,就是一铁丝

是啊 请多多关照  我是什么都不懂的  想跟你们学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J JUMP的意思,跳线

谢谢 大师傅 我什么都不懂 小白一个 初来乍到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铁丝
                            ...........

谢谢 大哥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
跳线,随便找金属线都行,当然铜线更佳。

网友:
为啥要换铁丝呢?头一次看到这铁丝还有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