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Y71板号是6050A2646201-MB-A03开机电流0.11

楼主(2018-04-29):
M-5Y71板号是6050A2646201-MB-A03开机电流0.11,目测了一下没有掉件,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测试电压3.3V 5V CPU供电 内存供电都有,BIOS在迅维上面下了一个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感觉BIOS没有工作,但是量电压都正常,请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