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N5110 短路

楼主(2018-04-29):
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然后查下来单独接电源板 测试电源也是正常的
电源板跟主板连接起来后就开始闪了 然后几个地方发烫,
还有救吗 圈的是发烫的地方

网友:
大神们给指导下!拆了好多电容也没猜到短路的

网友:
这是显卡烫吧

网友A:
对的,显卡也是发烫的,问下大神还有救吗,都说大短是捡钱的活,捡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显卡也是发烫的,问下大神还有救吗,都说大短是捡钱的活,捡不到啊。。

按你的描述是显卡供电有问题,显卡要是很烫的话估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描述是显卡供电有问题,显卡要是很烫的话估计就挂了。

那我就放心的吧主板给换了,显卡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