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C05B 版号DABY3CMB8E0 掉电

楼主(2018-04-29):
待机0.003触发正常后不定时掉电,10秒到1分钟左右掉电,电压都正常,没有NEC大电容,求思路

网友:
1,换一下3,5V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3V5V电容是钽电容还是普通的点解电容,如果是普通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如果是钽电容,那就换一个方向,看看各大供电芯片的PG,然后一个一个的断开尝试

网友:
330  270  换呀!广达的坑货板子,直接秒了,示波器走起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修好了吗?修好了在论坛说一下,这种掉电的碰到过几个,也没有思路查。

网友:
是独显的么,独显的干尾号为3000的辣鸡显卡!最好是拆下重植球!

网友:
我昨天刚好修到,原来是BIOS 的问题,合成下ME就行了,还有这个机器不装硬盘也会掉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各个电压后级可正常;还有测量PG信号,和温控信号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