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鸿基E1-572G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29):
今天来一台鸿基笔记本E1-572G,说是进水的于迅速拆机发现进水并不多,擦拭干净  就这个地方近点水,其余的真没看见,按开关,一点电都加不上去,进水的地方看的不严重,于是就没管,测试ec的条件1测了114pin,有高低高的跳变正常,这是后看到lid信号了  挨着开关引脚,顺便测一下吧,一测试没有电于是查其来源  ,一侧没有电,于是脑子瞬间清醒,1进水了肯定是断线了2肯定是电阻腐蚀了,仔细看图到了这  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有接电阻,于是直接去看进水的那几个电阻,也没测试,直接用镊子挑这挑那的,这个电阻轻而易举的就掉下来了,  于是根据经验这个电阻就是那个R476    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1k以上的电阻放上,一开机顺利亮机啊 哈哈  于是我就赶紧装上啦,插上电池,再测试结果尴尬了又不加电了,难道还有问题?在拆机直觉告诉我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这种感觉,拆了电池后真的能开机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赶紧装上一块新电池,还是不行,算了再拆开,仔细看看吧 ,结果楞是什么也没看出来,在ec底下进的水,就定ec吧,两天后ec来了 换上后还那个熊样,我真是服了,再仔细看看吧,看到进水附近一根信号线上有个小白点,用镊子一桶我去绿漆竟然掉了,在这我的心情又无比的激动啊哈哈 赶紧测测这根线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还通不通,哈哈果然不出 我所料断线了,赶紧用漆包线接上  接上之后电池确实能开机了,电源也没问题,一起用也没问题(补充下不接这个线,只能用充电器才能开机,电池不加电,电池充电器一起不加电,保护隔离也能把电池的电隔离住,,按照正常理论我是想不通这一点,为什么不能一起使用,也不短路)接好后我自看了这是什么信号  25pin的ec_spok  这个是转换成rsmrsr的过程,很多人说这个待机好信号已经不准了不需要测试了,因为有可能是按开关后出来,有可能不按开关就出来,,于是我仔细测了这个信号,用适配器的时候待机就出来,电池的时候按开关他猜出来  ,就这样来回曲折的修好了哈哈 同志们加分吧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清楚,小小白的我看懂了。感谢楼主的指导      收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仔细,一目了然,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清楚,小小白的我看懂了。感谢楼主的指导

网友:
进水的还是好修呀,只要仔细观察,不像开机不跑码的.

网友:
这么个小零件,没图纸真是难捉摸

网友:
看来现在LID信宜的主管范围也挺大的,都基本上变成必检信号了

网友:
我修很多进水的机器都是电阻腐蚀导致不开机,细心就能修好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呀黑呜呜一片呀;;;;;;;;;;;

网友:
进水的有时也是看运气的

网友:
太好了小小白,你这图纸去哪找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还是很赞的。。。。。。。。。。。。。。。。。。。。。。。。

网友:
很好!!!!!谢谢很好!!!!!谢谢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