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系统死机 求大神

楼主(2018-04-29):
机器是dell的15-5557的型号    机器拿过来是进水不开机    然后打开试试轻微进水    腐蚀断线了   然后我补线可以开机了    也可以进bios 【这个时候的bios是自己进去的】         然后装起来了    发现不可以进系统     会直接卡住   而且开机的时候按f2   和f12    也会卡在logo界面不懂    很少有时候可以不卡    不卡就可以进系统  一切ok     然后机器我已经刷过bios    卡机的时候测供电发现集显供电没有   想问下大家   这种情况怎么修了   机器没有图纸的  没有点位

网友:
由于这个是我接一个同行的   这个机器是第一台机器    我很想修复

网友A:
硬盘坏了,拆了试一下,有光驱也拆他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修.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C:
查下USB相关设备,另外再找BIOS刷下。

网友D:
这应该是在进行自检时,有设备没通过而卡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拆了试一下,有光驱也拆他

光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修.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哎   现在很炸   没有维修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USB相关设备,另外再找BIOS刷下。

bios刷过4个了   确认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在进行自检时,有设备没通过而卡机了。

可是不是已经显示了吗    这时候好像已经自检完成了啊

网友:
解决没有啊 我就是想问加点金币  我姜哥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