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29):
      故障机    联想     g405
故障     不开机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进过 不过不多然后就开不起了,拆发现明确的进水而且腐蚀的还是有点多的,这里没有拍照当时没想过发贴。进水的机器都知道洗洗说不定会有惊喜,洗干净后就发现了问题,(明显有一头焊盘腐蚀掉了,而且还是个分压,要是不整维修过程发贴就没意思)先看看处理的板子       水洗过的 看这还不错,像这样先不急的上电,量一下有没有明确的短路,然后电容腐蚀的都给换了这样才稳定,量了发现5v短路换了   这个正常,上电隔离正常,待机没有,先查供电   正常线性没有 线性开启3脚   发现问题没有   3v 5 v 的线性开启来源一个地方 19分压过来    就是这里,经过跑线找到了这个电阻(就像开始说的电阻问题) 就是它, 找电阻找了我好久499k  上好后直接出现来咯待机 抓的不是很好(刚刚接触示波器将就看吧)待机正常后按开关正常触发直接打了DEID 19脚和20脚 很完美(这里要感谢(zhangxuhvi)和(划破夜空)教了我不少知识)完美亮机。。直接装机测试 完美。。。。。。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           波形抓的很漂亮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示波器用得好。

网友:
不错,干净利落,支持的!!!!!

网友:
示波器还没有用过呢,人才啊。。。。。

网友A:
厉害了 这都可以秀好  给好评  下次笔记本  丢水里去 我也看看能不能修好  你说是不是  我感觉可以的  老铁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有分给加上了,理论过硬,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这都可以秀好  给好评  下次笔记本  丢水里去 我也看看能不能修好  你说是不是  我感觉可以的  老铁

进水的其实不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一般洗干净还是可以修的而且修出来还是稳定的

网友B:
进水腐蚀就是不好修呀,查找问题需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腐蚀就是不好修呀,查找问题需要花不少时间。

洗过就还好啊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哪里断线和严重腐蚀的

网友:
进水机器就怕,一波三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网友:
来学习的!原来进水了还能修一下的。多谢指导,受教了

网友:
双波怎么抓啊  难道一手拿一个 然后另一个人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