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理光3351 、3350打印机的大佬们进来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2018-04-29):
电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店里加了台打印机。
(理光3351打印复印A3一体机,鼓粉分离)
       有一次打印时硒鼓里面进粉泵上的齿轮坏两个了,换完过后能打印复印,但把里面的粉打完过后就不上粉了,越印越淡,初始化、强制上粉过后也能印几张,最后也是越来越不清晰,换过粉仓下面的碳粉传感器、里面上粉泵螺旋棍(都是另外一个漏粉的硒鼓上拆的)、加过载体都没用,现在换了个新的硒鼓能正常用,想着换硒鼓成本太高了,一个近400块,生意难做,想将原来的修好备用,真的愁死了!
  师们帮帮忙,先谢过了,谢谢!
下面是网上找的图,标注了一下,师傅们一看就明白

网友:
所有的复印要在使用过程中,都是整体老化与磨损,像显影组件,鼓组件,加热组件等,在使用到了一定量的时候是需要更换新的组件才可以的,尤其是显影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