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笔记本主板,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8-04-29):
HP TPN-F112笔记本主板,板号OSAMU2_CR_HPC MV_MB_V1触发,待机电流0.02,按下开关,电流到0.16.然后马上掉回0.02,再按开关,一下电流没反应,一下电流0.16的反应。bios刷过没效果,测试各大电路电感也没有短路,求指点

网友:
电压都两吗。。。。。。。。。。2级电压全吗,,,,,,

网友A:
触发掉电后还能触发,,,,不能就有短路

网友:
能触发,还掉电可能缺电压,,,,,,,,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连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只要有一个电压不正常,它就会掉电,按下开关的瞬间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就知道是哪里引起的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后还能触发,,,,不能就有短路

有时行有时不行,一般按两次开关,一次有0.16的电流,然后马上掉

网友:
高档板啊,难修,等高手解决。收太贵,客人不愿意,收便宜自己搞了几天。又不划算。

网友: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你还是掉电前测量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按时序来吧,这个新机型的亮机电流也比较低的

网友:
测一下各电感电压啊,,,,,,,

网友:
先打值短路不,再测所有电压缺不,主要看看二级电压。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学习,学习谢谢分析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电流太低了,。感觉二级转换电压都没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