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2421从不触发到键盘有问题的狗血维修过程

楼主(2018-04-29):
        大家都放五一假啦,我却还在上班,早上一朋友拿来一台DELL的2421,板子已经拆出来啦,插电检测发现待机电压3,5V都正常输出,开关键也有3V,按开关键
EC的93脚有高低跳变,但是117脚3V恒定不变,查EC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RSMRST#为恒定低电平不动,南桥待机条件也正常,首先刷啦BIOS,故障依旧,南桥

BGA,还是那样,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啦,上论坛搜搜看到有个帖子,故障现象和我的一模一样,说到是EC85脚复位要有个低电平过程才算复位,这个是工作条件是

我忽略掉的,看到复位脚有3.3V,就认为是已经复位啦。

       按照他的方法,把85脚接地一下就能触发啦,满心欢喜在复位脚相关的电路上加啦一个10UF的电容,能开机正常,但是只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插电触发开机马

上拔电再重插,开机就会掉电,拔电得等几秒后再插电就能开机正常,本打算就这样修啦交差算啦,装机准备交给顾客收钱就算 做完啦一单!

       悲剧从这里开始啦,开机进系统之前跳出按F1和F2,键盘按啦居然没反应,后来用外接键盘进PE发现F1和F2所在的两斜排整列键都不起作用,检查键盘接口和

EC之间没有断线的现象,本来就认为不触发的问题是EC引起的,那就正好把EC换啦,然后检验一下不触发是不是EC引起的,三下两下就把NPCE885P给换啦,然后插

上电,故障依旧,又重新检查啦一下键盘接口与EC之间的连线,还是没发现什么异常,难道EC不行,又换一个,还是一样,又换啦一个键盘试,还是一样,基本已

经可以排除是键盘以及EC引起,维修到处陷入僵局,

       刚好手头有一片DELL5437料板,心想有没可能换个原装EC解决问题,但是发现料板上的EC型号是NPCE975P,看外围电路差不多,死马当活马医的试试,换上

去之后,把加的延时电容也去掉啦,加电居然开机正常,反复试几遍都正常,然后接上键盘,键盘的问题也解决啦,弄啦一整个上午的机器,居然是这种方式解决

的,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也是个经验,

      第一,NPCE975P可以代换NPCE885P,第二,2421以及3421的机器又像这种不触发故障,并且待机条件都满足的,可以换一个NPCE975P的EC试试

网友:
记错啦,是NPCE985P,我记成啦NPCE975P,刚刚看图纸才知道写错啦

网友:
我记得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这种情况必须要换EC 我换的好像是拆机的,TB买的全新的不行!我买了2次的!

网友:
坏芯片整多,,。。。。。。。。。。。。。。。。。。

网友A:
有点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是最后发现是EC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是最后发现是EC问题吗

我的意思是EC的问题,但是换原型号不行,换另外一个型号故障全部解决,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是最后发现是EC问题吗

论坛里边有一个人发过一个贴子故障和我的一样,不触发,改复位就能触发, 但是我的机器多一个故障,就是键盘有一部分键不能用,换啦几个原型号的EC 全部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然后换啦另一个型号的EC代用上去,故障全部解决啦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这种故障确实是狗血,

网友:
要不是有一台机器的EC可以拆来用,这个机器就进入维修死胡同啦,没办法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