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首发昂达小马31奔腾版笔记本装系统方法

楼主(2018-04-29):
昂达笔记本装系统和苹果、其他笔记本装系统的方法不一样;
GHOST、克隆都没有用,只能专门的系统,
https://pan.baidu.com/s/1Rf3lB3SaJBXCBsPTR69cLg
注意事项:
1.        在系统安装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教程的详细步骤 !
2.        安装系统会清空磁盘的所有数据,请先备份好有用的个人数据 !!
3.        请确保机器的电量在60%以上,防止因为电量低导致系统安装失败 !!!
准备工作:

2.8GB或更大容量的U盘一个
操作步骤:

1先下载我分享的百度网盘的系统
https://pan.baidu.com/s/1Rf3lB3SaJBXCBsPTR69cLg
2.        把U盘连接到电脑上,格式化成FAT32格式,在格式化时要把U盘的磁盘名称改为WINPE(这个很重要,不然在安装系统时,有可能会出现认不到U盘的情况),然后把所下载的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上。复制完成以后,打开U盘显示的目录如下:

3.        按电源键开机,然后连续短按键盘的F7键,进入BIOS界面。

由于每个U盘的命名不一样,这只是示范选择:红色框内的U盘
按键盘上的向下方向键选中U盘(上边第3个,选中以后,图标会跳动),并按确认键从U盘启动
提醒:1.请以您电脑上实际显示的U盘名称为准
2.如果菜单上找不到U盘,请确认您的U盘启动分区是否做成功。
4.        机器从U盘启动以后,开始自动安装系统,如果无任何异常,完成以后会自动从本机磁盘启动;

注:如果使用USB3.0的U盘安装过程大概要15分钟左右,如果U盘是USB2.0,可能需要时间更长一些,请耐心等待.
以上就是昂达的装系统的方法和步骤

网友A:
zge 这个是什么牌子哦,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zge 这个是什么牌子哦, 牛逼

昂达啊,没见过吧:lol

网友B:
GHOST、克隆都没有用,只能专门的系统,

请教一下:GHOST、克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没用“?
专门的系统 ,指什么系统?
说了一大堆,什么系统都没说?

其实这些不能直接GHOST之类的机子,主要难点在于两个:
1.如何用U盘成功启动引导。
2.只能用原版,一步一步安装。
就这么简单!

比如 华硕EPC等。

网友:
没见过,有机会我也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HOST、克隆都没有用,只能专门的系统,

我上面不是分享了系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HOST、克隆都没有用,只能专门的系统,

普通的估计也能装 只要把原系统分区efi 里的文件拷贝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估计也能装 只要把原系统分区efi 里的文件拷贝一下就行了

重点我都说过了,基本上,只要是开电脑店的都能搞定。

网友:
嗯,,,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E:
这是笔记本还是平板啊,昂达有本本吗?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笔记本还是平板啊,昂达有本本吗?第一次见

笔记本,我这也是头一回碰到

网友F:
我只知道听说过昂达生产主板,没有见过昂达的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啊,太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听说过昂达生产主板,没有见过昂达的笔记本,或者台式电脑啊,太扯了

真的确实有昂达笔记本我说的是事实

网友F:
那我查查先,也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我查查先,也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这些信息

去昂达官网里面看,里面就有这款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昂达还有笔记本吗  没见到过啊

嗯嗯,昂达确实有笔记本,昂达官网里面有

网友:
去昂达官网里面看,里面就有这款笔记本

网友H(2020-10-12):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不是分享了系统吗?

没办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