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又遇到32英寸LED烧坏背光灯珠的

楼主(2018-04-29):
大家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是更换全套背光灯珠,还是找到哪个灯珠换了换掉或直接用导线短接?后者方法能用住吗?

网友:
唯一可靠的方法:换整套LED灯条。
原装代用均可!

网友:
抱着对顾客负责任的态度,最好换套件,32寸套件也不是很贵

网友:
显示屏修得少   不太晓得

网友:
全套肯定好,一般都是单个坏了,不要短接 没用的,我之前换一台我备货灯珠是3V的 但是修那台6V的灯珠,就用电阻替代,避免让恒流板检查到不正常保护,试机一下午挂了,我换了多次单灯珠的   早的一年多  晚的也大半年有了,没有出现过返修

网友:
明基VW32A0J显示器 白色壳子款  三灯条换背光灯吧

网友:
你屏拆都拆了,你说换不换全套,维修别糊弄,不然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种灯修了以后用不长时间又会坏,不如直接全部换新。

网友:
当然换全套 要不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全套,我有两个只换坏灯珠的例子,用不了多久又坏了,返修时,一个还把屏整出亮线了。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说一下自己维修的经历。我上次遇到一个32英寸的背光断路。拆开挨个测灯珠发现有1个灯珠开路,1个灯珠短路。于是把开路的灯珠短接后,整个背光都能亮起来,但只持续了10分钟后熄灭。再次测试发现原来那个短路的灯珠这次变成开路。于是又把这个灯珠短接后整个背光又能亮起来。但是由于担心返修,就更换了全套背光,修好了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说一下自己维修的经历。我上次遇到一个32英寸的背光断路。拆开挨个测灯珠发现有1个灯珠 ...

我都说那么精辟了,没什么好讨论的!
上面说整套换的,基本上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师傅!

网友:
全套换呀   , 出现返修   折腾人呀                     。

网友:
最好整条换掉,换灯珠或短接不耐用

网友:
这东西一定要整套换,不然返修要老命。

网友:
换全套的省心。现在灯条也不是太贵。

网友:
换整套的才能用的时间长,免得找麻烦!

网友:
换整套吧,不然很大几率用不久久坏

网友:
作为合格的修理人员  整套换掉才是负责任的办法

网友:
开次屏不容易,最好全换,把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