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REV;2.1,内接无显示 外接无显示 能跑cpu

楼主(2018-04-29):
接到台华硕 板号:x450cc rev2.1  故障  待机0.230A  初步怀疑,3 5V短路。
拆机。待机芯片换过,桥换过,,顿时觉得心灰意冷。
再次上电,手一摸桥 那个烫的不要不要的,桥肯定是坏了 ,
拆桥换桥  换好后,上电 0.001A ,有戏
上电,触发,看电流,是已经显示,  接外接,竟然无显示 ,接内屏 无显示,外接键盘。按键盘上的num look  键盘灯会亮,

接下来详细说下:故障:内接无显示 外接无显示  能跑cpu。
打开点位 ,首先测屏接口的2和3教,0V 不正常
接上屏线和屏测 D4602的2角(LED_BKLTEN)  0v 不正常。
测屏供电L4602 19V正常,
说明,主板没有识别到屏或者桥坏,
再次上BGA 加焊PCH  上电 故障依旧,最后拆掉PR2501  (改集显)其实是断开独显复位,(GPU_RST#)这个信号。
能显示就好办了,说明桥是好的,要么显卡 要么排阻坏,排阻是1兆的,拆开测 开路了,无穷大。更换亮机。
图就不上了 说的太通俗。

网友A:
显卡 排阻 那个 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 排阻 那个 排阻???????????????????

刷分的吧?你没看文字吗 pr2501.。。。。。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分的吧?你没看文字吗 pr2501.。。。。。

不存在 刷分,刚才没注意看 。看了点位图 知道是这个电阻了。 我分很多 基本用不完 5000多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