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外接正常,内屏黑屏

楼主(2018-04-29):
如题所示,外接正常的,看电影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鲁大师压力测试和跑分也没有问题,这个显卡是650m的,所有能做的我都做了,显卡先是加焊的,不行,然后织球,也不行,论坛里有人说加焊显存好了的,靠近显卡的那一面4个全部加焊了,屏线和屏都换了,都不行,图纸上ECR_EN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ec发出来的,没有电压,+3vs和ledvdd-conn和ledvdd都有电压,EDID_CLK_CONN ,EDID_DATA_CONN ,INVPWM ,都是3.3v,BIOS也刷了,都没有用,本来想换显卡来着呢,但是这个显卡淘宝要买一百好几,想想没敢换,以前遇到的这样黑屏外接能显示的机子多数是显卡坏了,但是外接能显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比如死机蓝屏或者花屏,这个y500外接一点异常都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机器,给解一下
,,

网友A:
lvds数据线都正常吗 而且还是桥控制的  看看桥这面正常

网友:
首先看屏检测信号发出没有,如果没有检测到屏的存在,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转换芯片,有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B:
没有识别到屏,也会不显示吧。看看EDID正不正常啊

网友C:
这个是LVDS的 你看下数据线是连着南桥的吧 如果是的可以考虑南桥是否虚焊 这个显卡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数据线都正常吗 而且还是桥控制的  看看桥这面正常

南桥先是加焊了,不行,我直接换了,现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LVDS的 你看下数据线是连着南桥的吧 如果是的可以考虑南桥是否虚焊 这个显卡不容易出问题的

不到万不得已这个显卡不能换啊,这个显卡关键是太贵了,我感觉也不像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识别到屏,也会不显示吧。看看EDID正不正常啊

屏线接口的1脚和3脚都有电压,应该是识别到了吧,我也在想是不是哪个信号不通或者是电阻变质了导致的的,可就是找不到

网友:
测数据线                     看正常不

网友:
不会是显卡坏了的,我的理解是外接跟内接都是现在在工作,2条路而已,你搞搞屏那边,最好是有示波器吧

网友D:
这个机子屏线坏的很多,你重点看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屏线坏的很多,你重点看看屏线

屏线已经换过了,不行,故障已旧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EDID数据

网友E:
看下有没有显示的转换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有没有显示的转换芯片 换个试试

大哥 这机器根本没有什么显示转换芯片好吧!!!

网友:
厉害了,确定不是暗屏吧。。。。。。。。。。。。。。。

网友F:
第一,看LVDS信号出来没有,这个是关键。出来了,测到屏的问题,然后测屏的识别信号EDID。第二,LVDS没有出来,你要看桥的模块是出问题了,还是模块条件没有达到导致的。那就要看显卡里面两个显示信号,模拟和数字。查显卡条件,查显存条件

网友:
北桥芯片查过了没有?有些机子和北桥也有关系的,不一定都是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看LVDS信号出来没有,这个是关键。出来了,测到屏的问题,然后测屏的识别信号EDID。第二,LVDS没有出 ...

你说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是哪两个信号,以前没有查过
谢谢,还有就是你说的lvds信号,我量了屏线那里,都有1.2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