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越15-3000检测不到电池 在线等

楼主(2018-04-29):
灵越15-3000检测不到电池 查了电池接口的3个100欧的电阻,都正常,电池没电,怀疑是不是电池问题,就买一个回来,但还是不行,电池装上后可以开机,电池的电能正常的使用,但就是检测不到电池,也充不进电。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8-5-2 09:21):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现在我把这台电脑的BIOS备份了一下,发到论坛里吧,应该是论坛了唯一的吧。

网友:
检查下 PS ID

网友:
PSID有3.3V的电压

网友:
电池和电源同时都用的状态下

网友:
EC的99脚能收到PSID_EC的3.3V的电压,还该查哪呢?请指点,谢谢,本人小白

网友:
3.4.5脚都是0V,7脚0V,1.2脚的电池电压11V多呢

网友A:
BAT_SCL,BAT_SDA,BAT_IN#都是0v电压,这三个的上拉电阻(3.3V)的,都是正常的。

H55

网友:
BAT_SCL,BAT_SDA,这两个点的电压一定要有3.3V的,你看跑那里去了就去那里找啊,一般都是通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_SCL,BAT_SDA,BAT_IN#都是0v电压,这三个的上拉电阻(3.3V)的,都是正常的。

EC   充电芯片,电池 。BIOS  都有 可能。。  你这个SCL SDA 都没有和电池 通讯。。。

网友:
有排阻过的查下试试;;;;;;;;;;

网友:
没示波器吗,检测电池一般通过SCL 线检测,如果没这个信号就不行

网友:
电池检测有问题,电池接口的电阻和场效管测一下阻值可有差距。

网友A:
谢谢大家,现在修好了,是加焊了充电芯片好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现在修好了,是加焊了充电芯片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