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QFN封装的屏DC转换芯片ISL986021RAAZ

楼主(2018-04-29):
对于采用夏普逻辑板RUNTK 5317TP 0075FV的液晶电视出现开机有音无像故障 几乎都是DC变换芯片ISL986021RAAZ性能变质引起的屏工作电压丢失 由于该芯片采用了QFN封装 芯片底部带有散热 对于初学者拆焊时要细心

网友A:
敬请版主及各位同行谅解 由于是用手机上传的照片 有点模糊 没有打开手机本地照片看的清晰 :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敬请版主及各位同行谅解 由于是用手机上传的照片 有点模糊 没有打开手机本地照片看的清晰 :kaixin:

虽然不清晰不过可以了
鼓励发帖 希望发布更多的相关案列

这种新品的焊接也是做维修的最基本功

网友:
修电脑的人修家电的话,基本手工会比较容易,修家电的人修电脑的话,理论知识会比较容易理解,经常两者都修的都是人才,高手在民间

网友:
给新人几点分鼓励鼓励,多发帖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加分支持 有你们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