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F119FC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9):
接到一台索尼VPCF11FC,故障是外接显示正常,但内屏亮的很慢,大概几分钟后屏幕白屏,然后屏幕上像是水墨片似的一点点发黑,最后形成9分屏网格状,但还是一片模糊的黑点,没遇到过这种套路的,有修过这问题的大神麻烦指教

网友A:
1,有没有换屏试试 2,加焊下显卡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没有换屏试试 2,加焊下显卡看看 ……

显卡吹了吹,没有换屏看,这个屏还是双灯管那种,老宽口,只能预定下看看了

网友:
应该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面吧,还是再吹吹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屏幕的概率很少,有试机屏最好找个试机屏。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