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BS-3000稳压管型号问题

楼主(2018-04-29):
各位师傅、大神帮看看这个贴片稳压二极管型号

网友:
大神呢
难道大神都归隐山林了

网友A:
你说的是Z10那个吗

网友B:
待机电源是最好修了,找个图纸参考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Z10那个吗

对啊   就是那个稳压管
你知道是多少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Z10那个吗

对啊   就是那个稳压管
你知道是多少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是最好修了,找个图纸参考下就知道了

找不到啊
烦请兄台帮忙找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是最好修了,找个图纸参考下就知道了

找不到啊
烦请兄台帮忙找找可以吗?

网友:
看色环像是棕黑绿  10.5V,照片角度问题,你先确定下第一色环是棕色还是红色,这有区别的,相差10V

网友:
这个稳压管应该是待机芯片工作电压稳压的,你看看是不是有一脚连到待机芯片,然后查看待机芯片的pdf相应的管脚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