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4749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8-04-29):
测量rt8223m待机ic   16脚有19伏电源 7脚  24脚没有输出 后续应该怎么修

网友:
换了待机ic   还是不行    下一步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
看看隔离管G级出来没。。。。。。。。。。。。。。

网友(2018-07-29):
3   5v都没有

网友:
这是待机ic个脚电压

网友:
13脚 电压只有1伏  是哪里拉低了啊

网友:
13脚电压被拉低了  只有1伏

网友(2018-09-09):
今天晚上有空又换了一个待机ic    还有待机ic底下的滤波电容   一接电源适配器   居然有待机电压了 一按开关 开机了

网友:
接上显示屏   白屏

网友:
接上以前换下来的碎屏  有显示   证明显示屏也坏了    好了修理结束       放了几个月时间   还好没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