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Y480短路秒杀

楼主(2018-04-29):
接到一台联想Y480,客户描述不开机了,接过机器按开关没反应,取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时不时有零点几A的电流,主板短路了!给客户说明一下,把机器留下来修!拆出主板测对地阻值,原来是公共点短路!捡钱啦!烧鸡大法伺候!

这个就是简单维修,各位加分鼓励!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联想e420笔记本昨天用着用着就死机了,然后开机无反应,电源接头指示灯不亮,笔记本拿去一个搞网络的小门店去试了一个电源适配器同样不亮,排除了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因为本机的电池已死,一直用的电源适配器),店家说应该是主板短路了,我试着换了一个电源小板,但还是无反应,请问楼主这个需要怎么找到问题呢?

H55

网友:
有个东芝笔记本大短路修不好:shuijiao:

网友:
大电流一般很好修,但有时会烧坏很多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联想e420笔记本昨天用着用着就死机了,然后开机无反应,电源接头指示灯不亮,笔记本拿去一个 ...

这个本 你拿去维修店吧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联想e420笔记本昨天用着用着就死机了,然后开机无反应,电源接头指示灯不亮,笔记本拿去一个 ...

看下 待机IC  D95280 是不是坏了,这个好像是通病。。  具体情况 要仔细 检查

网友:
就怕主板还有隐病,很多都坏一处修几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是联想e420笔记本昨天用着用着就死机了,然后开机无反应,电源接头指示灯不亮,笔记本拿去一个 ...

看你说话应该不是专业人士,这种问题还是出点钱交给专业的人搞吧,不然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捡钱啦!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大短路一般是先看,般明显的话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可以可以!!!!!!!!!烧鸡大法我最喜欢了!!!!1

网友:
秒杀就是厉害

网友:
烧鸡!又捡到一只!ouye!!!!!!!

网友:
y480很容易电容短路

网友:
这机器好修啊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谢谢 老板分析

网友:
送修吧,自己别越搞越不好修了

网友(2020-10-04):
这种问题最好修,楼主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