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HP G480台式机主板 MSI代工)小故障一例

楼主(2018-04-29):
故障:此板第一次亮机正常关机后在开机无显,断电一段时间在开机正常,在关机故障依旧。从写合成ME 的BIOS能亮机,进BIOS恢复出厂设定保存并离开后无显。

    修此板先换U,后写了BIOS,但结果如上述。后换ROM(此板ROM 有OTP保护必须读出含OTP的文件从写新ROM才行)故障依旧。 关机后在开机 SPI  BUS 只有PCH基本动作,等很长时间风扇开始狂转一会后SPI有正常寻址动作亮机,在断电开机依旧。依然 只有PCH基本寻址动作,这样情况下H_PWRGD产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验证一下,直接测 CPU CORE  PWM  ISL 95816 的SDA  SCL (多试几次要保证准确)无动作,说明H_PWRGD在这样情况下是没有发出。 MSI的一贯风格是APWROK和CPU_PWRGD 相与后产生 SYSPWROK  才有PCH发出H_PWRGD。诸多供电及其转成都以发出APWROK应是正常的,直接测CPU PWRGD 发现无,用二极管档对地在线状态下测 是否有保护拉低动,发现PCH对SPI寻址了,断开表笔一端,寻址动作马上没掉,这说明表笔探测电压激励了PWRGD 脚。说明CPU PWRGD的提拉电压不正常。查图纸 果然发现R565 1K电阻失效导致。换掉OK。此电阻上接3.3v起到提拉CPU PWRGD 作用。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
LZ这思路挺清晰的。。。修的不错

网友:
小白表示看得不是很懂。比如 CPU CORE  PWM  ISL 95816 的SDA  SCL 就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