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70SD3 不通电

楼主(2018-04-29):
一块放很久的ONDA A770SD3,试上电,不触发,查IO83267DHG-P,触发时,72脚可以由5V到0V。证明是IO到绿线间线路出问题。查到如图是三极管2脚5V拉低至0V,但3脚不能拉低绿线,换上,可以触发通电,但不跑马。因为无CPU电压,电源芯片是RT8855。48脚是EN,使能端无开启电压。检查有内存供电。应该是转换中问出问题。查EN脚下是由如图的三极管组合控制的。通过四个三极管控制。4号三极管3脚通IC的EN脚。由于开机时4号三极管的1脚有5V。拉低3脚。所以IC不开启无CPU电压。而4号管也是由三号管的3脚控制。一级级到1号管。开机是1号管的1脚有0.6V拉低3脚到地。也是通2号管的2脚。也即是2号管的2脚都接地。同时2号管1脚有0.6V电压。所以也拉低3脚为地。3号管的2脚又通2号管3脚。当开机是,3号管1脚有VDD2.5V电压。所以能拉低3脚到地,也是通向4号管1脚。使4号管的1脚由开机前高电平转为开机后低电平。4号管的3脚就由低到高电平。了解完后,发现2号管坏了。换上。终于有CPU 电压。但偏低。试换个U,原来要上AM3的U。电压正常,但还不跑马。反复复位。于是刷BIOS。终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