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4-30):
小米5充电,充电器显示3.4W的功率,手机充电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手机充电指示灯是会亮的。如果按开机钮充电功率会从3.4W隆到1.5W然后2.7W,然后变回3.4W。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看是什么情况!

灯不亮

应该可以充电

网友:
是电源IC坏了,PWI8994换上后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焊还是比较需要细心的,最好吹下来之前拍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