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示波器测量CPU200M时钟信号

楼主(2018-04-30):
V星MS7715主板CPU时钟信号由时钟集成块U27 49-50脚发出

经过串联电容C93、C95后并联电阻R126至CPU A8和B8脚

由于串联电容和并联电阻万用表无法测出电压

使用100M示波器用接地线夹测量波形失真的一塌糊涂

使用接地弹簧测试波形虽有点失真但能正确显示CPU时钟频率为200M

综上所述在使用示波器测量较高频率时,使用接地弹簧近距离测量不仅能提高示波器的使用效果还能准确显示测量结果!

网友:
靠,看半天才了解原来是夹地要夹什么地方,但后面的也没说夹什么地方

网友:
接地引线夹VGA USB等地   接地弹簧短 接假负载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