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原版WIN7报错?

楼主(2018-04-30):
前几天给别人装系统,我选择了原版win7,但是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无法安装之类的提示。

网友A:
那就换一个系统啊,说不定系统有问题 ,或者扫描下硬盘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的信机器  你安装原版的也不行、一般都是配置比较高的!你换个ghost 一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一个系统啊,说不定系统有问题 ,或者扫描下硬盘

不是系统的问题,去MSDN重新下载的也是这样。。后来拿光盘装上的,因为是诊所里用的电脑,所以想装个稳定点的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的信机器  你安装原版的也不行、一般都是配置比较高的!你换个ghost 一般就好了!

后来拿光盘装上的,ghost的我怕以后容易出毛病,这是个社区诊所。

网友:
你换个ghost 一般就好

网友:
换个系统   不行 换个硬盘 看下

网友:
ghost 一般比原版的速度快!
建议截图看看,你这样说都不知道是在哪个步骤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