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

楼主(2018-04-30):
昨天一个同行清洗灰尘的 他说自己老司机 几个没有翻车,不料昨天悲剧翻车了   一台DELL  14-7447的电脑版号图片上有  自己看, 没有待机,仔细观察1225C芯片  发现PR51电脑断了   没有拍图片  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换好之后 开机(以为)上电 0.5,后测量不是上电  ,而是短路的电压,经过测量发现是IO短路 ,IO型号是IT8528E 在论坛上说要看后缀的他原来是FXA  自己手里只有AXS的  订货也要好几天  自己换上试试  结果上电正常亮机  ,怕有其他问题  经过测试  键盘 声音 触摸板 充电 亮度调节 都正常  给大家个经验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个后缀 有的不用看好像也行的!没啥事!换上也能直接亮机的好像!

网友:
人为的有的真不好修。。。。。。。。。。。。。。。

网友:
有点EC尾缀不一样会键盘用不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多谢楼主分亨图纸

网友A:
我都不知道这种人算不算同行,可能机器本身就有毛病的他自己没看清楚,其二一般ec挂了极大可能是拆机的时候不第一时间断电

网友:
EC没的程序,有程序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知道这种人算不算同行,可能机器本身就有毛病的他自己没看清楚,其二一般ec挂了极大可能是拆机的时候 ...

             有同感

网友:
就是带电插排线或者排线接口没有接好导致,

网友:
清下灰尘ec都挂了,真是倒了血霉!!

网友:
这同行也只是个二把手,这种人见多了

网友:
这个拆机应该没先断电把,悲剧了,清理灰尘才多少钱,这下倒贴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一般ec挂了极大可能是拆机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断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技术很好的哦。可以代换。。。。。。。。。。。。。

网友:
学习了。后缀有时候也很重要。。。

网友:
楼主大兄弟啊 你开机把EC放在那真的没事?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个同行 帮人处理散热后不亮 拿过来我这边检查 发现CPU短路 是那种桥和CPU二合一的 这种我不想换 直接跟他说不能修 看他一脸惆怅的样子 真好笑 要是拿给我清灰的话 我也只是收他50-60而已

网友:
我就是你那个二把刀同行啊,带电插屏线烧过屏供电保险,也烧过EC,自己又找补好了。二把刀进步的坎坷历程

网友:
要把他几次自己清灰省下的钱给收回来,

网友:
这个EC可以通用 没程序 ········

网友:
带程序的就不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