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ir 2017 进水后遗症

楼主(2018-04-30):
  先是电源出现了 问题 换了一块电池。然后断断续续的 出现 待机黑屏。组合件恢复。 又出现无法识别SSD硬盘,过会时间又可以正常开机。这个路程很艰辛。

现在彻底无法开机了。查上电源线 也没有 绿灯、红灯显示。

还没到维修店去过。 假后拿去检测下。

现在发现 电源小板排线 红色 这个会影响吗?

网友A:
红色 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 进水了吧。。。

这个看人说 拔掉也能正常开机的,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掉吧,,,,,,

某宝上买了一根 打算更换。看看还否正常开机。

网友C:
红色的是不是记号笔记打的,那个会影响开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是不是记号笔记打的,那个会影响开机的啊

没有 拆下来就 有这个标志了。应该是进水引起的。现在不能开机。是否换个就可以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 进水了吧。。。

问下 内存维修 软件你有吗 现在维修内存很来钱的。现在虽然说好多是终身保固 但是3年后过保的时间长点客户一般就丢弃了。

网友:
换了先的

网友:
线有腐蚀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