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1H

楼主(2018-04-30):
清华同方的机器 出线这个报错   acpi这个打开  别的电脑有过类似的 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解决  这个机器没有找到  有兄弟有高版本的bios吗 或者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
在线等兄弟们给解决一下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解决???

我修dell的碰过一次  一幕一样的 故障  刷同版本的不行 最后是刷的最高版本的 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解决???

dell当时版本是A04  官方的最高版本是A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刷高版本的bios可以解决???

兄弟修到过这样的吗 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网友:
有兄弟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没啊

网友:
bios还是比较难找的,很烦,都是要什么注册、积分什么的